[LKS32 软件] 官网FOC_OpenSource_HallSense后续1

楼主(2022-10-28):
1、官方V1.0的这个代码不是对应的官方的评测Demo板包括但不限于MCU板+Power板。
2、基于V1.0这个代码修改了硬件接口对上081和MUPOWER_V5.0板的接口之后,程序进入RUN状态,霍尔电机的相序未知+需要的相序也没有推导出,示波器测量PWM没有输出。
3、图一为修改后在Debug状态的界面部分截图,图二为具体的硬件,附件是修改后的工程。

图1

图1

图2

图2

网友A:
官网的FOC_OpenSource_HallSense资料挻全的

网友B:
081板子,还跑不起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081板子,还跑不起来吗?

V1.0版本原官方的代码,你们可以看看

网友C:
你好,从你发的运行截图看没有斩波输出位置一(MCPWM_FAIL寄存器BIT6),出现这个情况你这几个点
1:电压是否正常,看实际程序对应的变量struFOC_CtrProc.struFOC_CurrLoop.nBusVoltage
2:油门值有没有实际的值进入speed_ref_ramp()这个函数。strucontrol_handle.actual_out_powre
3:看看有没有系统错误stru_Faults.B
你看下这几个变量是不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好,从你发的运行截图看没有斩波输出位置一(MCPWM_FAIL寄存器BIT6),出现这个情况你这几个点
1:电压是 ...

改了部分硬件接口,最后stru_Faults全是0了,包括其他的问题标志位背后的问题,全部改成功了。还是一样运行不起来,不过,无感那个代码可以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V1.0版本原官方的代码,你们可以看看

我试过,改动了,也跑不起来。

网友C:
引用 楼主:
改了部分硬件接口,最后stru_Faults全是0了,包括其他的问题标志位背后的问题,全部改成功了。还是一样运 ...

我回复的第二点你看了没,strucontrol_handle.actual_out_powre这个变量在进入speed_ref_ramp()这个函数的时候值是多少?如果是零,你就往前面没有进入这个函数之前推,一步一步查找,这个值为0是不会有斩波输出的。

网友D(2025-02-27):
引用 网友A:
官网的FOC_OpenSource_HallSense资料挻全的

都有啥资料啊,我咋只看见代码

网友E:
官网上的开源代码在论坛上有帖子介绍,可以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