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频产品做防盗版保护,有什么好的推荐吗

楼主(2022-10-28):
音频产品做防盗版保护,有什么好的推荐吗

网友A:
软件产品?硬件产品?
要保护啥?是保护产品设计本身不被抄袭?还是保护音乐版权?

都没说清楚啊。

网友B:

可以考虑mcu做个软加密,那样就可以保证安全

网友C:

软加密不行,试试LCS4110芯片,可以将程序保护在芯片内部的

网友D:

程序怎么保护,我知道一般不是两边过个数据加密比对验证吗

网友E:
我们用动信的EEPROM芯片,数据都存在这个芯片,即时程序被**,还是不能存储数据,工作必然不正常

网友F:
喇叭接到adc录音?

网友G:
这种音视频是无法从技术上完全解决的。
因为音视频最终都是要让人能看到,能听到。
那么,视频我就用视频采集设备,音频我就录制,你就根本无解。
只能在音视频里面加数字指纹,从法律诉讼的角度去保护。

网友H:
如果知识MCU固件的加密可以看看国民技术MCU有很完整的加密解决方案!

网友I:
防盗哪方面?硬件还是软件?硬件就放弃吧,这年头芯片都能直接仿。软件可以搞点加密,但是意义也不大。

网友J:
软件很简单,外置加密芯片基本就可以防克隆。下面有个介绍视频。
https://mu.microchip.com/ip-production-atsha20xip-sec3-sc

网友K:

数据比对认证的方式,安全性不太够,如果mcu端找到那么就有漏洞了

网友L:

详细讲讲呗

网友M:

认证的方式简单来说,就是我出题,你解答,我来判断对与错,如果判断的点被发现,直接绕过,是不是直接过关了?

网友N:

那保护程序的是怎么弄的?

比如凌科芯安的芯片,可以把mcu的程序移植到加密芯片中,芯片中的程序是独一无二的,从mcu端找不到。又不可或缺

网友O:

那两边的系统不一样咋办,会不会有兼容问题

楼主:

是啊,移植是不是挺难的

网友B:

同问,是成熟的加密方案吗

网友C:

是成熟的,因为移植的话需要单独对芯片编程,芯片最终只和主控的接口比如spi iic 进行命令交互,不涉及系统等

网友D:

哦明白了,相当于单独编程,那还有个问题,这种方案线路上数据会不会被窃取

网友K:

线路保护是所有都要做的,数据要动态变化,不能够有限次

网友L:

那芯片内部的功能是不是也要复杂,不能被猜到?

网友M:

如果是那样的话,芯片不能绕过,就比认证方案肯定强了

网友N:

是国产的吗 国外的是不是更厉害

你这总是外来和尚会念经,国外的一般不做这种,因为需要的支持人员成本高,国内也就凌科芯安这样做

网友O:

那要是新产品价值高,我肯定得用高安全方案试试了

网友P(2023-03-09):

选用加密芯片,有需要可以联系,18680308770 高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