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输入共模电压的范围

楼主:
大佬们好,对于输入共模电压的范围VICR,lm2904的参数表中写的是VCC-1.5V。我使用的是12V供电,对于输入共模电压,理应是大于10V的。
测试的时候,V+我是50V电压,V-是35V电压。
运放的正向输入端应该是50*(3/50)=3V。反向输入端也是3V。
输出是0.95V左右。
但是到这里的时候输出值明显大于了0.95V,大了几V。如果V-的电压降低到20V,输出值就和计算值一样了。
是我对于VICR理解错误了吗?我认为理论上正向和反向输入端只要小于VICR就可以了。

LM2904

LM2904

LM2904参数

LM2904参数

网友A(2022-10-28):
“输出值明显大于了0.95V”此时1、2、3脚电压是多少?

网友B:
LM2904输出不是轨到轨,用的单电源,输出拉电流也大于50uA,所以输出会飘高而不正常。输出对地接一个1K电阻会有改善,或者使用正负电压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出值明显大于了0.95V”此时1、2、3脚电压是多少?

这个电路主要目的是求Vo=(V+ - V-)*3/47
之前的数据是我印象中的,看到你的回复后,我又实际测试了一下。
测试一:
V+=9.989;V-=7.395的时候
实际值:3脚0.596V,2脚0.597V,1脚Vo=0.165V。
计算值:Vo=(9.989-7.395)*3/47=0.1655V。
这个时候计算值和实际值是差不多的

测试二:
V+=26.89;V-=24.31的时候
实际值:3脚1.6V,2脚1.62V,1脚Vo=0.181V。
计算值:Vo=(26.89-24.31)*3/47=0.164V。

测试三:
V+=28.62;V-=26.33的时候
实际值:3脚1.729V,2脚2.047V,1脚Vo=0.512V。
计算值:Vo=(28.62-26.33)*3/47=0.146V。
这个时候计算的值和实际的就差0.512-0.146了

网友C(点评):
测试三的2脚和3脚电压差别那么大,已经不满足运放工作时虚短的条件了,虚短的话,2脚和3脚电压是相等的,所以此时电路的工作就不正常了

网友C(点评):
规格书中输出低电平的测试条件是工作电压24V,负载电阻10K,估计楼主的输出负载电阻太小了。

网友C(点评):
规格书输出最低电压的典型值是5mV,负载电阻10K,此时的输出电流只有5uA,从运放内部电路可知此运放不是轨到跪输出的,在单电源12V电压下,最好让输出电压处于6V左右,并且要注意输出负载电阻不能太小

网友C(点评):
刚才打字错了,10K负载电阻5mV输出时的电流是0.5uA,不是5uA

楼主:
引用 网友B:
LM2904输出不是轨到轨,用的单电源,输出拉电流也大于50uA,所以输出会飘高而不正常。输出对地接一个1K电阻 ...

拉电流50uA是哪里来的呢?

网友D:
lm2904这个我在以前厂,测量开关的导通电阻时,经常用。
lm2904搞成跟随器的时,在单电源的情况下,电源轨负轨,只有100mv不到。
接成差分放大时,负电源轨,有时都是1V以上。
还是把lm2904的同相端加点偏置吧。

网友E:
万用表测量的,还是示波器测量的?最好示波器测量一下,看是否有振荡现象。

另外最好不要这样用。可以把两路信号直接用电阻分压,减小幅度。然后再接入差分放大电路。一般情况下,运放电路的增益应该大于1。

补充:刚刚看了运放开环曲线,很有可能发生振荡,你的放大电路增益设置是0.1左右,不合适。

网友F:
你的计算没问题,理论也没问题。比如,电路中电阻值实际值并不等于图纸上标注的30K,470K;也就是说共模抑制并非理想。
这样OPA 输出的电压就不仅仅是差模电压的函数,而且也是共模电压的函数。

网友G:
其实呢,你这些测试都正常,也不是你所想象的原因。

网友H:
虽然我不是很明白,但是路过了就围观一下大佬们的讨论,从中汲取精华。

网友I:
引用 网友D:
lm2904这个我在以前厂,测量开关的导通电阻时,经常用。
lm2904搞成跟随器的时,在单电源的情况下,电源轨 ...

LM290x就是LM324、358、339、393的宽温版本。

十多年前我设计的设备在零下50度的根河被冻死了,然后把所有LM3xx换成LM290x,问题解决!

网友D:
引用 网友I:
LM290x就是LM324、358、339、393的宽温版本。

十多年前我设计的设备在零下50度的根河被冻死了,然后把所 ...

嗯,嗯,这个汽车用的lm358

网友I:
回到楼主的问题上,我用LTSpice仿真了一下,完全没有问题。以前因为358的Ibias太大造成误差很大,换成LF353解决问题。所以仿真的时候故意加上60nA的Ibias,但是造成的误差依然远远小于楼主测试结果。

很可能问题出在图纸之外,比如印制板漏电。

网友B:
引用 楼主:

网友B:
引用 楼主:
拉电流50uA是哪里来的呢?

看到上面的内部电路了吧,那个50uA电流源。

网友J:
这是放大器输出进入非线性区的问题。
你的测试三 :V-=26.33V,2脚2.047V 时V-要给运放输出端灌51uA的电流,然而这个51u电流让你的运放输出到0.512V而不是你期望的0.146V。
解决方法:1.可以给运放加负压,改设计挺麻烦以后考虑。 2.把运放输出对地并一个0.146V/51uA 大约2.7K的电阻应可以解决。
其实人家在DATASHEET里也偷奸耍滑了,输出低电平20mV的条件估计是不考虑共模灌电,同时还加了个对地10k电阻。

楼主(2022-12-03):
引用 网友I:
回到楼主的问题上,我用LTSpice仿真了一下,完全没有问题。以前因为358的Ibias太大造成误差很大,换成LF353 ...

这个应该不会,我使用过别的运放搭建这个电路,可能是供电是正负电压,或者是运放的原因,没有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万用表测量的,还是示波器测量的?最好示波器测量一下,看是否有振荡现象。

另外最好不要这样用。可以把两 ...

这个倒是没有震荡,精度要求不是特别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