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新定义MCU开发板测评 + 触控试用与ADC试用

楼主(2022-10-28):
        有幸参加新定义的开发板评测,获得开发板一块,新定义听说是赛元的线上版本,很多地方和赛元是一样的,今天就来试用一下。
背面
下面是触控板
再来通电试试
这是通电后的效果,触控还可以,只是上面模排的灯,很难打开三个灯亮,不是只亮两个就是亮4个,很难定位到3个灯亮,我看有的网友找不到例程
例程在
下载图片中的后缀是HEX文件就可以了。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在网站上下载的串口下载工具不能用,他们已经改版了,需要重新下载,我再发一次吧,需要的下载一下。
说起这个下载工具,有一点要吐槽一下,就是只要打开这个工具,它就在后台疯狂运行,导致电脑CPU占用很高资源,我的电脑风扇狂转。
后面希望工作人员尽快修复这个问题,还有里面的工具也少,界面比较简单,比起友商的还有差很多,不知道是不是新开发的品牌还来不及丰富。
新版的界面是这样的。
还有我也体验了易码魔盒,这个工具对开发确实很实用,极大的方便了开发,资源也一目了然,使用和STM32CubeMX差不多,但是这个一个问题,就是保存工程的路径中不能有空格,否则就不能成功。
下面是体验的ADC功能,感觉这个Demo工作人员可能没有亲自测试一次,存在一些问题,首先是adc采样的例程,采样后也没有从串口打印,就把值采值回来,我们也无法观察到值 ,

当我把串口打印的代码加进去后,打印出来的结果怎么不是从0开始,

后来打开采集源码看了看,发现一处明显的错误,
这里记录最高值,也记录了最低值,但是在这次循环中,还是把这次的最高值也加到总和里了,但是后面减去最高值 和最低值只除了6次,
修改之后,把ADC采样脚接地,还是有3千多的值,后续再看看吧,希望工作人员尽快修复。

网友A:
lz能测试下printf 打印sizeof(u8)的大小吗?我打印出来是257  。用i++自增居然是+256而不是1

楼主:
我的是十进制400左右,还不固定

网友B:
就是简单ADC采集吗?

网友C:
感谢各位积极参与测评,根据反馈更新了 DEMO例程,方便继续评估:
1)修改ADC函数的bug
2)  各个外设增加printf说明,方便用户使用串口调试数据
最新NBK-RD8x3x 例程已经更新到商城上,下载链接: 新定义NBK-RD8x3x应用资料

另外,关于ISP工具CPU占用率高的问题,我们会在后续进行优化;

网友D:
感谢楼主介绍,感觉工具链也不是很完整,这是国产单片机通病吧,还需要时间打磨。

网友E:
触控的灵敏度如何定义 如何进行测试呢

网友F:
这样做的ad滤波的算法有点粗糙 估计达不到目的

网友G:
触控板的这个图样 是走线形式还是纯图案呀

网友H:
“易码魔盒”是深圳赛元微电子推出的MCU软件开发平台,采用图形化开发环境,流程图编程方式,提供标准程序框架,让MCU开发者无需研读产品规格书就可以完成赛元MCU的开发。

网友I:
触控板和主控板是通过什么接口进行连接的 呀

网友J:
很难定位到3个灯亮是因为触屏的精度不够还是控制芯片的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