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
整流电路的基础知识

楼主(2022-10-28):
该内容转载自河科大牛老师
整流电路
为了获得稳定的直流电压,需要对交流电压进行整流。所谓整流就是将交流电变成直流电。
能进行整流的器件是二极管,这是因为二极管具有单向导电性,天生可以规定电流的方向。
当用一个二极管与阻抗串联时,可以使得负载电阻在半个周期内导通,另半个周期截止,从而使负载电阻获得半个周期的电压。此种整流方式称为半波整流。
半波整流效率不高,整流电压平均值也较低,故不能用于要求电压波动性小的负载。但半波整流结构简单,故常用在对电压波形要求不高的场合。
为了提高电源利用率,增加输出电压平均值,可以使用四个二极管与负载组成桥式结构。四个二极管中相对的二极管为一组,共分成两组。当交流电压为正半周时,一组二极管导通而另一组二极管截止,负载获得电压;当交流电压为负半周时,两组二极管交换状态,负载电阻获得与正半周时相同方向的电压。
因两组二极管中与负载电阻连接的二极管,均为阴极接在负载电压的正极性端,阳极接在负载电压的负极性端,故通过两组二极管交替导通,实现在输入电压的整个周期内,负载电阻可以均可以获得相同方向的电压,即直流电,因此此种整流方式称为全波整流。又因为此种整流方式的负载电阻像一座桥搭在四个二极管中间,故称为桥式全波整流,简称桥式整流。
为了分析简单,通常假设二极管为理想二极管,因此课程中的波形与实际器件整流时的波形略有不同。

网友A:
整流一般都是二极管整流啦

网友B:
ST的电源芯片之类的也是不错的

网友C:
ST我看还有做音响功放的呢,看来模拟也是它的产业之一啊

网友D:
现在都讲究集成了,所以用二极管搭建的整流也不是很多了

网友E:
二极管整流是不是二极管整流是不是也要考虑二极管的参数呢?也要考虑二极管的参数呢?

网友F:
一般情况,整流的话,如果交流整直流会电压比原来高一些哦

网友G:
想问一下楼主,全桥效率高还是半桥效率高呢

网友H:
我觉得整流桥还是比较好用的,体积能小点

网友I:
其实二极管整流是比较低成本的了

网友J:
现在整流依然用二极管的方式啊,好用的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