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MP1]
线性光耦的典型电路分析

楼主(2022-10-28):
光隔离是一种很常用的信号隔离形式,由光耦器件及其外围电路组成。
由于光耦电路简单,在数字隔离电路或数据传输电路中常常用到。如RS485通信、采用PWM调整的4-20mA电流环等;
对于模拟信号,由于光耦的输入输出线性差,并且随温度变化较大,限制了其在模拟信号隔离的应用。
对于高频交流模拟信号,变压器隔离是最常见的选择,这种办法不适用于直流以及低频交流信号的隔离。
一些厂家提供隔离放大器作为模拟信号隔离的解决方案。
如ADI的AD202,其能够提供从直流到几K的频率内提供0.025%的线性度。
但这类隔离器件先在进行电压-频率转换,对产生的交流信号进行变压器隔离,然后进行频率-电压转换得到隔离效果。
集成的隔离放大器内部电路复杂,体积大,成本高,不适合大规模应用。
模拟信号隔离的一个比较好的选择是使用线形光耦。
线性光耦的隔离原理与普通光耦没有差别,只是将普通光耦的单发单收模式稍加改变,增加一个用于反馈的光接受电路用于反馈。
这样,虽然两个光接受电路都是非线性的,但两个光接受电路的非线性特性都是一样的,这样,就可以通过反馈通路的非线性来抵消直通通路的非线性,从而达到实现线性隔离的目的。
市场上的线性光耦有几种可选择的芯片,如Agilent公司的HCNR200/201、TI子公司TOAS的TIL300、CLARE的LOC111等。
这里以HCNR200/201为例介绍。

芯片介绍与原理说明
HCNR200/201的内部框图如下所示:
HCNR200/201的内部框图

其中1、2引作为隔离信号的输入,3、4引脚用于反馈,5、6引脚用于输出。
1、2引脚之间的电流记作IF,3、4引脚之间和5、6引脚之间的电流分别记作IPD1和IPD2;
输入信号经过电压-电流转化,电压的变化体现在电流IF上;
IPD1和IPD2基本与IF成线性关系,线性系数分别记为K1和K2,即:
K1与K2一般很小(HCNR200是0.50%),并且随温度变化较大(HCNR200的变化范围在0.25%到0.75%之间),但芯片的设计使得K1和K2相等。
在后面可以看到,在合理的外围电路设计中,真正影响输出/输入比值的是二者的比值K3,线性光耦正利用这种特性才能达到满意的线性度的。
HCNR200和HCNR201的内部结构完全相同,差别在于一些指标上。
相对于HCNR200,HCNR201提供更高的线性度。
采用HCNR200/201进行隔离的一些指标如下所示:
* 线性度:HCNR200:0.25%,HCNR201:0.05%;
* 线性系数K3:HCNR200:15%,HCNR201:5%;
* 温度系数: -65ppm/oC;
* 隔离电压:1414V;
* 信号带宽:直流到大于1MHz。
从上面可以看出,和普通光耦一样,线性光耦真正隔离的是电流。
要想真正隔离电压,需要在输出和输出处增加运算放大器等辅助电路。下面对HCNR200/201的典型电路进行分析,对电路中如何实现反馈以及电流-电压、电压-电流转换进行推导与说明。

典型电路分析
Agilent公司的HCNR200/201的手册上给出了多种实用电路,其中较为典型的一种如下图所示:
HCNR200/201典型电路

设输入端电压为Vin,输出端电压为Vout,光耦内部的两个电流传递系数分别为K1、K2。
其中光耦初级的电路如下图所示:
光耦初级的电路图

设运放负端的电压为 ,运放输出端的电压为 ,在运放不饱和的情况下二者满足下面的关系:
(1)
其中, 是在运放输入差模为0时的输出电压,G为运放的开环增益,数值一般比较大。
忽略运放负端的输入电流,可以认为通过 的电流为 ,根据欧姆定律得:
(2)
通过 两端的电流为 ,根据欧姆定律得:
(3)
其中,为光耦2脚的电压,考虑到LED的导通电压基本不变,这里的 作为常数对待。
根据光耦的特性,即
(4)
将(1)-(3)的表达式代入上式,可得:
(5)
移项,化简得到,
(6)
将表达式(6)代入(3),得到:
当G特别大时,
这样,输出与输入电压的关系如下:
可见,在上述电路中,输出和输入成正比,并且比例系数只由K3和R1、R2确定。
一般选R1=R2,达到只隔离不放大的目的。

辅助电路与参数确定
上面的推导都是假定所有电路都是工作在线性范围内的,
要想做到这一点需要对运放进行合理选型,并且确定电阻的阻值。
1 运放选型
运放可以是单电源供电或正负电源供电,上面给出的是单电源供电的例子。
为了能使输入范围能够从0到VCC,需要运放能够满摆幅工作,另外,运放的工作速度、压摆率不会影响整个电路的性能。
TI公司的LMV321单运放电路能够满足以上要求,可以作为HCNR200/201的外围电路。
2 阻值确定
电阻的选型需要考虑运放的线性范围和线性光耦的最大工作电流IFmax。
K1已知的情况下,IFmax又确定了IPD1的最大值IPD1max。
这样,由于Vo的范围最小可以为0,这样,由于
考虑到IFmax大有利于能量的传输,另外,由于工作在深度负反馈状态的运放满足虚短特性,因此,考虑IPD1的限制,
这样,R2可以根据所需要的放大倍数确定,例如如果不需要放大,只需取R2=R1即可。
另外由于光耦会产生一些高频的噪声,通常在R2处并联电容,构成低通滤波器,具体电容的值由输入频率以及噪声频率确定。
3 参数确定实例
假设确定Vcc=5V,输入在0-4V之间,输出等于输入,采用LMV321运放芯片以及上面电路,下面给出参数确定的过程。
* 确定IFmax:HCNR200/201的手册上推荐器件工作的25mA左右;
* 确定R3:R3=5V/25mA=200;
* 确定R1:;
* 确定R2:R2=R1=32K。

网友A:
线性光耦的隔离原理与普通光耦没有差别

网友B:
线性光耦增加一个用于反馈的光接受电路用于反馈

网友C(2023-08-03):
我司有替代HCNR201和200的国产替代光耦,有需要可以联系我。

楼主(2023-10-28):
在电路中有部分电子元器件比较“脆弱”

楼主:
环氧树脂由于硬度的原因不能用于应力敏感和含有贴片元件的模块灌封,在模块电源中基本被淘汰

楼主:
产生一个充电放电的过程

楼主:
齐纳二极管作为ESD保护与单向TVS原理相同

网友D:
之所以称为ESD静电保护器

楼主:
钳位二极管最常用于集成电路中

网友D:
它迅速由高阻态变为低阻态

楼主:
减少反射,避免振荡,方便调试

楼主:
大于1的定义为极高导热的性能,而对于模块电源此水平的导热系数是无法达到其散热功能的需求

网友E:
得到正常工作状态下的输出电压和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