锡浆请教

楼主(2022-10-28):
看到一些同行维修贴片元件线路板时,用到一种半固态半液态的锡浆,不知这种锡浆有没有什么具体型号?据说还有什么高温、低温之分,请了解这方面知识的坛友赐教一二。

网友A:
还有什么是万能的淘宝不能解决的?现在个人DIY焊接都使用的锡浆贴片,然后加热台或者风枪焊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什么是万能的淘宝不能解决的?现在个人DIY焊接都使用的锡浆贴片,然后加热台或者风枪焊接。 ...

这个有高温、低温锡浆之分,是如何划分的?焊接温度又是多少?

网友B:
一般用中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