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资料] LKS620数据手册

楼主(2022-10-28):
凌鸥的AC/DC,
LKS620数据手册

网友A:
这个系列的芯片主要应用在哪方面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系列的芯片主要应用在哪方面了

主要使用在开关电源上,自行车方案,滑板车方案等上面都可以用到。你可以看一下他的参数是否可以满足你的需求

网友C(2025-04-29):
220V交流输入,200ma输出,采样电阻和电感怎么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