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工具] 筋膜枪用哪个方案?

楼主(2022-10-28):
凌鸥有一些驱动电机MCU,哪一款比较适合做筋膜枪?是否有配套的电机驱动?

网友A:
054D你可以看下,目前没有专门针对筋膜枪的软硬件方案,但是我们有相应的技术,你可以联系我们的市场人员13598870628 赵杰,他会根据你的具体需求安排相关人员和你对接。

网友B:
筋膜枪真的是论坛里高频率出现的词汇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筋膜枪真的是论坛里高频率出现的词汇啊

市场上的产品不少,价格也高低不一,所以可以想办法入手~

网友C:
筋膜枪的电机控制相对比较单一,适合的型号还是挺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筋膜枪的电机控制相对比较单一,适合的型号还是挺多的。

难点在于电机驱动?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筋膜枪真的是论坛里高频率出现的词汇啊

筋膜枪能做什么?有哪些功能

网友E:
筋膜枪控制一个直流电机,要求不高。

网友F:
引用 网友D:
筋膜枪能做什么?有哪些功能

主要用于肌肉按摩,放松肌肉,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筋膜枪能做什么?有哪些功能

主要就是抖动功能。

网友G(2022-12-02):
哈哈,主要是抖动功能解释得很到位

网友H:
筋膜枪对电机驱动很简单吧,用价格便宜的03系列应该就够了

楼主(2023-01-13):
引用 网友H:
筋膜枪对电机驱动很简单吧,用价格便宜的03系列应该就够了

对,筋膜枪的驱动不麻烦。

网友I:
一般的机电控制芯片应该都可以吧

网友J:
筋膜枪又不是什么高科技,能实现不同档位的抖动功能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筋膜枪又不是什么高科技,能实现不同档位的抖动功能就行了

想找一款价格低,且合适的。

网友K:
筋膜枪要求不高,常用MCU都可以。

网友L(2023-02-14):
直流电机,问题不大,随便一个芯片就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L:
直流电机,问题不大,随便一个芯片就可以的。

主要是电机驱动芯片咯。

网友M:
筋膜枪就是一个震动或者叫击打,高速的一个

网友N(2023-03-22):
是不是普通的单片机就可以。一个按键实现调速嘛。

楼主:
引用 网友N:
是不是普通的单片机就可以。一个按键实现调速嘛。

就是普通单片机+电机驱动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