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32F0] 无限复位问题-选项字节(Option Bytes)

楼主(2022-10-28):
#技术资源#
问题背景:
  • 量产的板子,出现板子无限复位的情况,换上原来烧录过程序的芯片,运行就正常。

  • 针对硬件测试,发现复位管脚每500ms出现一次复位脉冲,但是确认过没使用看门狗。比较奇怪,难道这个批次芯片都有问题?

  • 仔细排查后发现,如果使用STlink uility烧录,选项字节WDG_SW没勾选--即硬件看门狗误开启,导致芯片无限复位.

  • 查看手册,WDG_SW默认置1即启用软件看门狗,软件看门狗需要软件代码配合使能;置0即启用硬件看门狗,这就导致无限复位。
  • ST_LINK uility配置图

网友A:
如果用JLink下载程序是不是就没有这个问题?

网友B:
一般程序都用的硬件看门狗吧,这个时间500ms是可以修改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用JLink下载程序是不是就没有这个问题?

看上位机软件,如果有可以操作选项字节的注意下就好,Jlink(使用Jflash)下载,没看到有硬件看门狗配置,没有这个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上位机软件,如果有可以操作选项字节的注意下就好,Jlink(使用Jflash)下载,没看到有硬件看门狗配置 ...

是啊,我记得JLink好像没法设置这个。

网友C(2022-11-28):
有用。选项字苦了我好长一段时间,没选好会有大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有用。选项字苦了我好长一段时间,没选好会有大问题

一般是不是不用去改它。目前都没改过这个值。

网友D(2023-01-03):
JLink没法设置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