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ihm07m1电机功率板上没有关于过流保护触发定时器BKIN的硬件电路啊?

楼主(2022-10-28):
在ihm07m1电机功率板上,没有找到关于过流保护触发定时器BKIN的硬件电路啊?
请问MCSDK中关于过流保护的设置是怎么实现的呢?

网友A:
没有过流保护的电路?那是不是通过软件方式实现的啊?

网友B:
楼主能帮忙把原理图发上来么,这样能很方便的帮你看看

网友C:
你看电路上是不是有采样电阻呀,如果有的话,估计是软件实现限流的

网友D:
一般如果有驱动器的话,驱动器可能内置过流保护的

网友E:
这个还没咋接触过,不过ST的电路设计应该是过关的,怎么能没有过流保护电路呢

网友F:
也有可能是软件实现的,所以你找不到硬件电路吧

网友G:
这你问问ST原厂的技术支持不就好了么,去他家官网就能找到

网友H:
我记得之前做过流保护的话,是可以用ADC采样电流来实现的

网友I:
看看他家程序,一般程序是能有体现的

网友J:
没用过ihm07m1这驱动板,但是一般驱动板上如果有集成芯片,集成芯片可能会内置过流保护,但大多数会有过流反馈信号输出,你可以看看,这个板子是否带这个功能

网友K:
可能是用软件实现限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