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69IDISCO下载官方DEMO后屏幕没有正常显示

楼主(2022-10-28):
STM32F469IDISCO下载官方DEMO后屏幕没有正常显示

网友A:
这正常的,我之前用F723也是这样,demo有点问题

网友B:
你看看屏的接触是否OK啊,轻轻触碰一下试试

网友C:
你这是没显示么?还是花屏啦?太模糊了,看不清

网友D:
你是自己买的板子么?问问店家吧,可能屏坏了呢

网友E:
你供电采用什么供电啊?是不是供电不足导致的

网友F:
这也看不出什么问题,你demo分享我一份,我帮你试试吧,我手里也有一块这板子

网友G:
按理来说,他家开发板出厂之前都会检测的啊,而且都内置程序了,测试用的

网友H:
你这问题,我也没见过,显示属实不正常

网友I:
你重新启动了么?如果烧录之后没重启,可能程序就无法正常运行的哦

网友J:
那你换个demo试试吧,也许这个demo不对也说不定。或者是不是你有做修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