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在STM32中使用DSP库

楼主(2022-10-29):
在STM32中使用DSP库1.使用STM32CubeMX生成Keil5工程
注意:点击Project -> Settings打开工程设置窗口,点击Code Generator选项卡,在STM32Cube Firmware Library Package中选择Copy all used libraries into the project folder。
2.打开并配置Keil 5工程
(1)打开keil 5工程
(2)添加DSP库到工程中
若使用的是STM32CubeMX生成的工程,DSP库文件就在工程目录中,位于.\Drivers\CMSIS\Lib\ARM,里面有4个文件:
注:‘b’表示大端格式(Big Endian),‘l’表示小端格式(Little Endian),‘f’表示带浮点数。
我们目前使用的硬件平台是STM32F407系列,它带有FPU,同时使用的是小端格式,因此使用arm_cortexM4lf_math.lib,将它添加到工程中。
(3)点击 Project -> Options for Target,打开工程选项界面,点击Target选项卡,在Code Generation区域的Floating Point Hardware中选择Single Precision(单精度)。
点击C/C++选项卡,在Preprocessor Symbols区域的Define中添加如下内容:
ARM_MATH_CM4,__TARGET_FPU_VFP,__FPU_PRESENT=1
ARM_MATH_CM4表示在CM4中使用MATH库
__TARGET_FPU_VFP表示在目标设备中使用FPU
__FPU_PRESENT=1表示开启FPU,这个宏其实在stm32f407xx.h中有定义时,但是它并没有在core_cm4.h中起作用,在编译的时候会报错,应该是跟文件的编译顺序有关系,因此为了正常编译,在这里添加它。
(4)使用DSP库
在相应的.c文件中添加头文件:arm_math.h、arm_const_structs.h即可使用。
注:在官方的HAL库中有DSP库相关的使用例程,位于
C:\Users\Administrator\STM32Cube\Repository\STM32Cube_FW_F4_V1.21.0\Drivers\CMSIS\DSP_Lib\Examples(这个是我的目录)
————————————————
版权声明:本文为CSDN博主「linuxweiyh」的原创文章,遵循CC 4.0 BY-SA版权协议,转载请附上原文出处链接及本声明。
原文链接:在STM32中使用DSP库_linuxweiyh的博客-CSDN博客_stm32的dsp库

STM32F4xx FPU和DSP库的使用
STM32F4xx属于Cortex M4F架构,带有32位的单精度硬件FPU(Float Point Unit),支持浮点指令集,相对比M0和M3架构,浮点运算性能高出数十倍甚至上百倍。CortexTMM4 FPU是ARMTMFPv4-SP单精度FPU一种实现形式。

1、硬件FPU的开启
(1)通过修改代码实现

默认情况下,STM32F4xx的FPU是禁用的,可以通过设置协处理器控制寄存器(CPACR)来开启硬件FPU。在keil编程环境下,可以通过定义全局宏定义标识符_FPU_PRESENT和_FPU_USED都为1来开启硬件FPU。其中宏定义标识符_FPU_PRESENT用来确认处理是否带有FPU功能,标识符_FPU_USED用来确定是否开启FPU功能。实际上,因为STM32F4是带有FPU功能的,所以在stm32f4xx.h头文件中,默认定义_FPU_PRESENT为1。可以在文件stm32f4xx.h中找到如下定义。
若要开启FPU还需要在头文件stm32f4xx.h中定义标示符_FPU_USED的值为1。即在刚才的宏定义下边添加一个宏定义。

————————————————
(2)通过软件设置实现

如果使用的keil是5.0以上的版本,也可以直接在keil里设置开启FPU。点击图标(Options forTarget…),在”Target”选项卡里的“Code Generation”下的“Floating Point Hardware”下拉菜单中选择”Use FPU”。点击”OK“完成设置。经过设置之后,在程序编译时编译器会自动加入宏定义标识符_FPU_USED为1。
至此则完成硬件FPU的使能。在程序中如果遇到浮点运算就会使用硬件FPU相关指令,执行浮点运算,大大提升系统浮点运算速度。
2、DSP库的使用
STM32F4的Cortex-M4内核不仅内置硬件FPU单元,还支持DSP多种指令集,比如支持单周期乘加指令(MAC)、优化的单指令多数据指令(SIMD)等。因此Cortex-M4执行所有的DSP指令集都可以在单周期内完成,而Cortex-M3和M0需要多个指令和多个周期才能完成同样的功能。比如开方运算,M3和M0只能通过迭代法(标准数学函数库)计算,而M4F直接调用VSQRT指令完成。
(1)获取DSP库
ST官方提供了一整套的DSP库方便我们开发使用。在ST提供的标准库:stm32f4_dsp_stdperiph_lib.zip里面就有(该文件可以从ST官网上下载:http://www.st.com/web/en/catalog/tools/FM147/CL1794/SC961/SS1743/PF257901下载,文件名:STSW-STM32065)。下载解压缩之后,在目录STM32F4xx_DSP_StdPeriph_Lib_V1.4.0→Libraries→CMSIS→DSP_Lib下可以找到DSP库文件和测试实例。Sourse中是所有DSP库文件源代码,Examples文件夹下是一些测试实例。
(2)DSP库简介
DSP库主要包含以下几个分库:
BasicMathFunctions
基本数学函数:提供浮点数的各种基本运算函数,如向量加减乘除等运算。
CommonTables
arm_common_tables.c文件提供位翻转或相关参数表。
ComplexMathFunctions
复杂数学功能,如向量处理,求模运算的。
ControllerFunctions
控制功能函数。包括正弦余弦,PID电机控制,矢量Clarke变换,矢量Clarke逆变换等。
FastMathFunctions
快速数学功能函数。提供了一种快速的近似正弦,余弦和平方根等相比CMSIS计算库要快的数学函数。
FilteringFunctions
滤波函数功能,主要为FIR和LMS(最小均方根)等滤波函数。MatrixFunctions
矩阵处理函数。包括矩阵加法、矩阵初始化、矩阵反、矩阵乘法、矩阵规模、矩阵减法、矩阵转置等函数。
StatisticsFunctions
统计功能函数。如求平均值、最大值、最小值、计算均方根RMS、计算方差/标准差等。
SupportFunctions
支持功能函数,如数据拷贝,Q格式和浮点格式相互转换,Q任意格式相互转换。
TransformFunctions
变换功能。包括复数FFT(CFFT)/复数FFT逆运算(CIFFT)、实数FFT(RFFT)/实数FFT逆运算(RIFFT)、和DCT(离散余弦变换)和配套的初始化函数。
ST提供了.lib格式的文件,方便使用这些库。这些.lib文件就是由Source文件夹下的源码编译生成的,如果想看某个函数的源码,可以在Source文件夹下面查找。.lib格式文件路径:STM32F4xx_DSP_StdPeriph_Lib_V1.4.0→Libraries→CMSIS→Lib→ARM,总共有8个.lib文件,和M4F相关的有两个:

arm_cortexM4bf_math.lib(浮点Cortex-M4大端模式)
arm_cortexM4lf_math.lib(浮点Cortex-M4小端模式)
STM32F4的内核CortexM4F采用小端模式,所以选择:arm_cortexM4lf_math.lib(浮点Cortex-M4小端模式)。

(3)DSP库编程环境搭建
在设置使用DSP库之前首先要先开启硬件FPU,然后按照如下步骤搭建DSP库运行环境。
首先添加库文件。在工程目录下新建DSP_LIB文件夹用于存放库文件。然后把arm_cortexM4lf_math.lib和相关头文件(路径STM32F4xx_DSP_StdPeriph_Lib_V1.4.0à LibrariesàCMSISà Include 里的文件)拷贝到DSP_LIB文件夹中。
然后打开工程,新建DSP_LIB分组,并将arm_cortexM4lf_math.lib添加到工程里面。
添加好文件之后,需要添加头文件包含路径,将第一步拷贝的 Include 文件夹和 DSP_LIB 文件夹,加入头文件包含路径。打开工程属性设置面板,然后点击 ”C/C++“ 选项卡,点击对号处,弹出 include path 设置面板。添加 ”..\DSP_LIB“ 和 “..\DSP_LIB\Include“ 两个路径。
最后,为了能够使用DSP库的所有功能,还需要添加以下几个全局宏定义:

1、__FPU_USED
2、__FPU_PRESENT
3、ARM_MATH_CM4
4、__CC_ARM
5、ARM_MATH_MATRIX_CHECK
6、ARM_MATH_ROUNDING
添加方法是打开工程属性设置面板,然后点击”C/C++“选项卡,在“Preprocessor Symbols“下的”Define:”文本框中进行添加。两个宏之间用“,”隔开。如果已经开启了硬件FPU,则无需添加__FPU_USED和__FPU_PRESENT这两个宏。
至此,STM32F4的DSP库运行环境已经搭建好了。可以使用DSP库的相关函数了。

网友A:
DSP库?这个主要在什么场景下用?

网友B:
DSP提供了更多的功能函数

网友C:
正弦余弦,PID电机控制,矢量Clarke变换,矢量Clarke逆变换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