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笔记] 如何通俗的理解单片机IO口的几种输出模式?

楼主(2022-10-28):
单片机IO口输出一般有准双向口输出、 推挽输出、开漏输出等。下面介绍这三种输出模式。
准双向口输出:准双向口输出就是可作为输出也可作为输入口,因此这个口是不定的,是准双向类型,不用重新I/O口的输出状态 。准双向口有3个上拉晶体管以便根据不同的需要设置表不同的参数。这三个晶体管分别是起到强上拉、极弱上拉、弱上拉功能。
推挽输出:
推挽输出是因为它的输出结构类似于推挽结构,它是一种由两个三极管(或者其他MOS管等)分别受到一个信号的控制,这信号的互补的,就是说只有一个三极管导通,一个三极管导通的时候另一个就要截止。推挽输出可以输出高电平,也可以输出低电平。当锁存器为“1”时候可以持续提供强上拉,这种输出结构可以驱动需要很大电流的器件。
开漏输出:这种结构作为逻辑输出时候,必须要有外部上拉,上拉电阻要为10K左右比较好,一般是通过电阻加到VCC电源,这样才可以读取外部状态,也就是说此时的开漏输出的可以作为外部的输入I/O口。
除了这些有些还附带PWM输出功能,芯片内部集成PWM等,用来专门驱动电机、蜂鸣器等需要PWM的信号。

网友A:
正常IO的输出模式 一般就是推挽输出

网友B:
讲的挺好的,其实就知道推挽输出

网友C:
这个图配的挺好,很容易理解

网友D:
该说不说的,单片机的IO使用起来是真的很好用呀

网友E:
准双向口输出是啥?有这么配置的么?

网友F:
好像就这几种输出模式了,也没啥特殊的了

网友G:
上拉一般K级就行,3.3K4.7K或者10K都行的

网友H:
开漏输出一般都在I2C这种通信方面配置的吧

网友I:
我一般都是用推挽输出,用其控制外设之类的

网友J:
给我的感觉就是,IO输出还比较容易理解,然后应用上也比较广泛

网友K:
楼主普及知识点不错, KF8 没有开漏输出能力,这个大家注意! 至于KF32  我没用过木知道, 一般arm内核32位机, 用过的GD,STM32,AT32 都可以配置为开漏输出!没有开漏输出的时候,读一些I2C期间或是 单线双向数据线,就需要切换输入输出状态,要注意切换的安全性

网友L(2022-12-03):
属于必须掌握的基本常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