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电路IO驱动能力

楼主(2022-10-29):
驱动能力
电源驱动能力 -> 输出电流能力 -> 输出电阻
  • 指输出电流的能力,比如芯片的IO在高电平时的最大输出电流是4mA -> 该IO口的驱动驱动能力为4mA
  • 负载过大(小电阻) -> 负载电流超过其最大输出电流 -> 驱动能力不足 -> 输出电压下降 -> 逻辑电路无法保持高电平 -> 逻辑混乱 XX
  • 一般说驱动能力不足是指某个IO口/引脚无法直接用高电平驱动某个外设,需要加三级管(驱动脚由三极管的发射极或集电极提供)或者MOS管。
IO与输出电流
单片机的IO口用程序控制,输出0/1 -> 在引脚形成高低电平。
但程序不能控制引脚的输出电流 -> 输出电流很大程度取决于引脚上的外接器件。
单片机输出低电平时驱动能力ok,输出高电平时驱动能力就不ok了。
拉电流 sourcing current
高电平输出时,一般是输出端对负载提供电流,其提供电流的数值叫“拉电流”
对一个端口而言,如果电流方向是向其外部流动的则是“拉电流”,比如一个IO通过一个电阻和一个LED连至GND,当该IO输出为逻辑1时能不能点亮LED,去查该
器件手册中sourcing current参数。
灌电流 sink current
低电平输出时,一般是输出端要吸收负载的电流,其吸收电流的数值叫“灌电流”。
对一个端口而言,如果电流方向是向其内部流动的则是“灌电流”,比如一个IO通过一个电阻和一个LED连接至VCC,当该IO输出为逻辑0时能不能点亮LED,需查
该器件手册中sink current参数。
与驱动电路的关系
拉电流和灌电流是衡量电路的输出驱动能力。
灌电流负载 -> 合理
拉电流负载和上拉电阻 -> 产生很大的无效电流 -> 增大系统功耗
RR Model
并联R-R -> R下降 -> 驱动能力上升

网友A:
单片机的IO驱动能力一般不会超过20mA

网友B:
MCU的IO驱动能力都不会太大。

网友C:
IO驱动能力一般不会超过20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