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LC电源 变压器原边线包发热严重

楼主(2022-10-28):
       各位大神:
LLC电源,AC220V输入,DC27.5V,10A输出。
Cr=30nF,  Lr =75uH, Lm =450uH, Lp =375uH. fr = 105KHZ
变压器为PC44材质,ETD3942骨架,匝比32:6:6,原边0.1*60利兹线
现在带重载时(8-10A),变压器原边线包发热严重,5分钟左右能到120度。磁芯问题未见明显异常,附件为电路图,各位帮忙分析下具体什么原因

@Siderlee :是的呀,谐振电感是利用的变压器漏感。
这不是LLC吧

网友A:
楼主,你的
lr是次级11-14脚开路的电感?
lp是次级11-14脚短路的电感?
lm怎么那么大?

网友B:
可能咸菜是铁丝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的
lr是次级11-14脚开路的电感?
lp是次级11-14脚短路的电感?

Lm是次级11-14开路电感,Lr是次级11-14,短路电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咸菜是铁丝做的

不能吧

网友B:
测量一下直流电阻,与纯铜对比

网友C:
芯片6599吧。
功率不大啊,输出275W,K值太大了,输入稳压工作范围将很差。变比也不合适,应该工作在非正常状态。
给你一个参考数据吧:电容33N,290uH,K值定为4,则漏感 = 72uH。
初级李兹线0.1*60根绰绰有余了,变压器3942更是绰绰有余,这个功率EC3542随便做,建议初次级28:6。
线路参数没给你仔细看,最高频率200KHz左右吧,启动频率可以高到300KHz,满载工作频率在120KHz(310V)。最低频率建议大于80kHz,
3号脚外接为什么这样?弄这么多电阻电容的?为了啥?官方就一个典型值470pf搞定。
再一个,只是恒压固定输出的,自举供电就不需要再用三极管稳压了,直接设置好匝比,安全可靠工作。还可以具有部分保护功能,电压低了高了都会停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芯片6599吧。
功率不大啊,输出275W,K值太大了,输入稳压工作范围将很差。变比也不合适,应该工作在非正常 ...

我比对了一下你的方案和楼主的方案:

楼主的方案,在275W,频率在140khz,你的在134kHz。其中fr都是103k左右。比楼主的方案更接近谐振频率。
激励源用的是310V的方波的一次谐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测量一下直流电阻,与纯铜对比

直流阻抗还真不大,出了问题就量了,85毫欧

网友B:
引用 楼主:
直流阻抗还真不大,出了问题就量了,85毫欧

有电桥吗?测量一下原边Q值@100kHz。

初级应该有不小无功谐振电流。不能按照普通变压器来设计初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