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一DCDC电路板,原用电池供电,现用开关电源供电,不能工作,何解?

楼主(2022-10-29):
电池电压是正负220

网友A:
想起了曾经听过一段:左看像电扇,右看像电扇,虽然像电扇,就是不会转。
你得检查啊,图都没有,我也不知道让你检查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电压是正负220”  那 : 从负 到 正 440V ??

“正负220” 那意思是 : 三根导线 中间 ...

强人,我没说完整你都晓得,完全正确,输入正负220.输出两个24,一个负18,TL3845,lm393,外加一个单片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起了曾经听过一段:左看像电扇,右看像电扇,虽然像电扇,就是不会转。
你得检查啊,图都没有,我也不知 ...

确实没图,回头手绘

网友C:
不工作很多原因,启动电流不够?带不动负载,开关电源也有带载能力,电池如果没有保护电路,可以说很暴力要看下参数。

网友D:
尽量说明白些

网友E:
这年头做技术的连描述个问题都不会了吗?

网友F:
还是怀疑楼主没有描述清楚。

原来使用±220V的电池供电,就算真的需要串联那么多电池,现在改为电源适配器供电,能买到输出±220V的电源适配器吗,多大功率的?

楼主:
草图,输入原用32个12伏电池串联,正极接图中400+,负极接图中400-,32个电池的中间接图中N。。。。用开关电源代替电池。。。。。DCDC板无电压输出

楼主:
这张是不是清楚点

楼主:
简单搞了个模拟的代替电池,也不行

除非你的DC-DC板的正负电源工作电流安全相同,否则这个电源肯定不能工作,你至少要在两串联的滤波电容器两端并联上两个阻值适当且相同阻值的电阻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工作很多原因,启动电流不够?带不动负载,开关电源也有带载能力,电池如果没有保护电路,可以说很暴力要 ...

启动电路有点诡异,直流看起是没形成回路。启动电压只有3伏,不到24伏

网友F:
引用 楼主:
草图,输入原用32个12伏电池串联,正极接图中400+,负极接图中400-,32个电池的中间接图中N。。。。用开关 ...

请将你代替电池用的开关电源拍摄几个照片贴出来大家看看呢,很怀疑有三根输出线的±220V的成品开关电源出售,也不了解你买到的开关电源输出能力有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将你代替电池用的开关电源拍摄几个照片贴出来大家看看呢,很怀疑有三根输出线的±220V的成品开关电源出 ...

这个DCDC耗电很小,不到10瓦。代替的开关电源是400瓦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将你代替电池用的开关电源拍摄几个照片贴出来大家看看呢,很怀疑有三根输出线的±220V的成品开关电源出 ...

有的,某宝搜

贴个照片让我们鉴赏一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