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请问目前生产oled屏的国内厂家有那些?

楼主(2022-10-29):
是指那种单色屏,不是彩色屏。

通常点阵为128x64的。(但目前我想找一些其它规格,所以想找找这些厂家有没有生产其它的规格屏.........)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s.taobao.com/search?q=oled%E5%B1%8F&s_from=newHeader&ssid=s5-e&search_type=item&sourceId=tb. ...

是的,目前淘宝上能找到的基本上都是128x64点的。

我看到客户的是 4行字,每行10个字。16点阵字(合算就是160x64)

好像目前在淘宝上搜索不到,因此才想看看国家的厂家,有没有其它规格的显示屏。

网友A: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1&abbucket=0#detail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1&abbucket=4#detail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230r.1.14.3#detail

楼主:
你这些全是彩色屏来的,而我这里只想要那种单色的oled屏.......

网友B:
如果量大的话,可以定制,或者招厂家要特殊型号,很多型号淘宝上面是没有的,因为不通用没必要拿出来散卖。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1&abbucket=0#detail

真是神奇,打开你的链接是有这样的货。

但我试了一下全名搜索或关键字搜索,居然是说
“抱歉!没有找到与“1.21寸OLED显示屏转接板160x64显示屏低功耗oled屏高清显示现货”相关的宝贝。”

tyw
关键词 oled屏 160x64,或 256x64

网友C:
都是网上搜。。

网友D:
看来楼主连度娘都没有问啊,咋度娘在搜索算法上,可是最喜欢推广告了。

网友:
用12X12点阵,128X64的屏每行也是10个,而且能显示5行

网友E:
单色OLED国内厂家挺多的,维信诺,天马,信利等,不过有没你想要的尺寸就不清楚了,要找他们官网销售电话沟通一下。
或者你可以先到“屏库网”上去,里面可以做一下选型,有对应的厂家的
https://www.panelook.cn/modelsearch_cn.php?op=advancedsear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