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E230G4下载代码报错

楼主(2022-10-29):
我这选用的芯片是GD32E230G4U6,FLASH容量是16K。但在FLASH DOWNLOAD里只有64K的,下载代码报错了,怎么办?

网友A:
怎么烧的?在IDE里面烧写还是用的Flash烧写软件?没有对应版本Flash容量的化,那就是你的软件没有这个型号支持,装个最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