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480 PDMA问题

楼主(2022-10-29):
用PDMA填EPWM, 生成48K频率调制脉宽,上电后第一次可以成功, 后面就不行了,表现为PDMA没有产生完成中断,当然也没有PWM输出,基于官方的例子, 官方例子是产生300Hz, 好像没问题 , 请原厂查一下

网友A:
楼主用的哪个开发板,还是自己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用的哪个开发板,还是自己做的?

NuMaker-M487

网友B:
EPWM可以不用PDMA即可以连续输出才是

楼主:
PDMA上电后只能跑一次, 如果没传完,可以再启动从头开始,如果 传完了就启动不了了,  搞了几天了,百思不得骑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