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E503系列,超高分辨率定时器(SHRTIMER),可以产生180度移相的PWM吗?

楼主(2022-10-29):
32E503系列,超高分辨率定时器(SHRTIMER),可以产生180度移相的PWM吗?有没有例子?
有没有一些详细说明?

网友A(2022-12-22):
https://blog.csdn.net/qq_18670497/article/details/128404278?ops_request_misc=%257B%2522request%255Fid%2522%253A%2522167167746716800184143165%2522%252C%2522scm%2522%253A%252220140713.130102334.pc%255Fall.%2522%257D&request_id=167167746716800184143165&biz_id=&utm_medium=distribute.pc_search_result.none-task-code-2~all~first_rank_ecpm_v1~pc_rank_34-1-128404278-0-null-null.142^v68^pc_new_rank,201^v4^add_ask,213^v2^t3_esquery_v2&utm_term=GD32%20SHRTIM  可以来看下这个

网友B:
如果采用超高分辨率的定时器应该可以,就是具体配置时用SHRTIMER_STXCNT_RESET_MASTER_PER,两个定时器相位同步

网友C:
楼主还是看一下二楼的帖子将的比较详细,重点还是设置问题,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