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tch器件包无法打开是怎么回事?JLINKV11老提示目标板没有器件,怎么回事

楼主(2022-10-29):
请问凌鸥的KEIL插件器件包patch文件打不开,是怎么回事?JLINK V11老提示目标板没有器件,无法连接目标板,是怎么回事?

网友A:
1:检查一下芯片有没有供电
2:检查一下下载器的线有没有接反
3:看一下下载器内部是不是选的5V(45系列除外)
4:检查连接是不是有不稳定情况
5:检查硬件上有没有虚焊

网友B:
还有确保jlink驱动已经安装,然后打开keil的Options fo Target里面的Device窗口查看对应芯片驱动库有没有选择上未选择请选择一下,选择过后,在点击页面左上Debug窗口,右侧选择jlink驱动,然后点击Settings在第一个Debug内的port栏目选择sw通讯,点击interface内的Scan查看SW Device内的芯片jlink设备ID能不能读到,能读取到说明jlink没有问题,如果不能读取到需要检测Jlink硬件啦。如果能读取到然后在点击刚刚窗口顶部的Flash Download查看Programming Algorithm内的对应芯片flash选择了吗,如果选择啦就可以返回试试烧录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确保jlink驱动已经安装,然后打开keil的Options fo Target里面的Device窗口查看对应芯片驱动库有没有选 ...

请问这个JLINK ID空白就是JLINK有问题吗

楼主:
器件库都按了,选择了,编译通过了,FLASHDOWN那里也没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这个JLINK ID空白就是JLINK有问题吗

是的,如果jlinkID检测不到就是Jlink的硬件方面的问题啦,与软件配置没什么关系啦。1、SWD四根线接线是否正确。2、如果芯片供电5V那么jlink是否兼容5V供电,如果不支持,要么芯片给供电3.3V,或者用jlink给芯片供电。3、芯片是否有焊接问题。上方第一条评论就是jlink连接不上几个原因。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是的,如果jlinkID检测不到就是Jlink的硬件方面的问题啦,与软件配置没什么关系啦。1、SWD四根线接线是否 ...

如果Jlink只支持3.3V,那么之前使用3.3V给板子供过电建议更换或者去掉5VLDO,因为LDO可能损坏,之前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再给芯片3.3V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Jlink只支持3.3V,那么之前使用3.3V给板子供过电建议更换或者去掉5VLDO,因为LDO可能损坏,之前有遇 ...

JLINKV11支持5V供电,四根线没有错,用烧录器烧录板子可以,用JLINK V11烧录STM32板子可以

网友C(2022-12-20):
看一下jlink的驱动有没有安装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