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32/SAM] dspic30f4012的模拟i2c问题

楼主(2022-10-30):
一个旧设备改造项目,用到4012因为硬件i2c位置被占用,不得已使用模拟,晶振是7.32.pll16以后是29.4M,设备是8574驱动lcd1602
反复调整延时都没有起作用,代码逻辑是从12f683上移植的,683运行ok,用的4M晶振,通过示波器
看4012的模拟i2c,scl到了420k,是不是29.4M的晶振理解有错误,但是这个配置,驱动其他液晶已经测试ok
逻辑上讲没有问题,反而将pll降成8后会显示,但是不稳定,大家分系一下问题可能在哪里

网友A(2023-03-10):
如果驱动没反应就是时序错了呗

网友B:
你可以用逻辑分析仪抓一下,看看模拟I2C是否时序正确

网友C:
是倍频到29.4,但是分频或者用的时钟源不一样,所以时序不对也正常

网友D:
你降频的话我觉得其他功能就会出问题了

网友E:
8倍频的话会出问题的,其他时序就不对了

网友F:
你把delayus啥的写精确了,然后再改I2C的模拟时序吧,就OK

网友G:
还是时序的事儿,这个估计是你延时有点问题

网友H:
你说其他屏幕好用,也是用的I2C么?

网友I:
逻辑肯定没问题,你是移植过来的,但是时序肯定是错误的

网友J:
你看看SDA和SCL的时序图吧,对比一下就知道是不是错的了

网友K:
先把Fcy算明白了,Fcy=(SOURCE OSCILLATOR FREQUENCY * PLL MULTIPLIER)/(PROGRAMMABLE POSTSCALER *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