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智能吸拖一体机的MCU是如何实现OTG升级的呢?

楼主(2022-10-30):
官网上介绍说,智能吸拖一体机支持OTG升级,翻遍了手册的外设,没有任何无线功能,是如何实现OTG升级的呢?官方用的是什么方案

网友A:
新定义MCU本身没有无线功能,OTG指的芯片内置硬件BootLoader区,128K大资源,提供完整的BootLoader程序,只需要外挂一个无线模组就可以实现OTG了。
感谢关注新定义MCU。

网友B:
新定义的大资源128KMCU在OTA时采用双区模式,老固件和新固件在flash中各占一块bank(存储区)。老固件放在APP(代码运行区)中,新固件放在Buffer(代码备份区)中,升级的时候,先把新固件下载到Buffer中,只有当新固件下载完成并校验成功后,系统才会跳入BootLoader程序,然后擦除老固件所在的APP区,并把Buffer的新固件拷贝到APP中完成升级。在升级过程中出现问题或者新固件有问题,它还可以选择之前的老固件继续执行,解决了单区模式边擦边写出现设备变“板砖”的问题。
7158856e90ea57629f99ad70cbfda861
新定义MCU特点:
➢ 大资源:OTA要求大资源产品
➢ 标准接口:不依赖云厂商,可对接不同云平台
➢ Flash存储:支持多分区
方案优势:
➢ OTA实现程序与代码区隔离,OTA程序读写 保护,防“板砖”模式
➢ 双区切换,安全备份
➢ 程序分包下载,稳定传输
➢ 支持程序加解密,安全可靠
➢ CRC程序校验,防错包、防乱码
➢ 完整SDK,API直接调用

网友C:
外挂一个WIFI模块啊

网友D:
就是能远程更新程序,只是这个远程要借助其他无线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