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的导通电阻与漏源耐压是正比还是反比关系?

楼主(2022-10-30):
从工艺来说,MOS管的导通电阻与漏源耐压是正比还是反比关系?

网友A(2022-12-22):
从基本的理解上看,
Vds和Rdson都正比于芯片的厚度

这也是高压芯片导通电阻一般都很难做小的原因

网友B:
同种工艺,同样芯片面积,导阻和耐压成反比关系,而且基本线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