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tch文件可以直接从MDK导入,但是JLINK始终无法识别目标板

楼主(2022-10-30):
patch文件可以直接从MDK导入,但是JLINK始终无法识别目标板

网友A:
1:检查一下芯片有没有供电
2:检查一下下载器的线有没有接反
3:看一下下载器内部是不是选的5V(45系列除外)
4:检查连接是不是有不稳定情况
5:检查硬件上有没有虚焊

网友B:
Jlink的驱动版本是否支持这个系列的芯片?可以启动J-Flash软件进去看一下有没有这个芯片型号。

网友C:
如楼上所说,JLINK的segger驱动是不是不支持这个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