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运放输出波形震荡怎么解决

楼主(2022-10-30):
设计一个运放输出一个方波2khz方波,但是运放输出的方波在高电平和低电平都有波形震荡,请问怎么解决运放 如下

请问该怎么整改

网友A:
你这电路幅频曲线太诡异了,你到底想做什么?

@woai32lala :-3dB带宽?
@woai32lala :用这没有这么离谱啊
就是一个巴特沃斯二阶有源滤波

网友B:
芯片电源加个100纳电容……

这个有

网友C:
U11B 是跟随器方式, C52 没有作用, C54太大了,1nf即可

有可能 PA4_AD12_IN4 线上电容太大,超过了 U11 的最大负载电容,引起起震荡

二阶低通滤波,需要C52啊

网友D:
在C52上并联个大电阻试试看,R68可以改小到4K99。

网友E:
引用 网友C:
U11B 是跟随器方式, C52 没有作用, C54太大了,1nf即可

有可能 PA4_AD12_IN4 线上电容太大,超过了 U11  ...

二阶有源低通滤波器,这两个电容必须的啊,Q值大约0.75。

网友F:
R68 并联一个6.8pF 电容。试试有没有改善

网友G:
这个电路是典型的有源二阶低通滤波器,出现振荡可能是你的布线或供电出了问题。

网友H:
楼主上示波器图片,给大家看一下

网友A:
大家都散了吧,楼主到现在都不敢说带宽是多少。

我也不清楚带宽多少。他是一个4-20ma电流输入

楼主:
谢谢大家,是输入电容太大了导致运放震荡的,去掉滤波电容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