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芯圣HC89F3XX1使用8M晶振误差问题

楼主(2022-10-30):
最近在使用HC89F3541的外部时钟,晶振使用8M 规格书误差为20PPM,实测29小时误差约为0.015%。麻烦各位大佬看看,那里能改进。        下面为初始化配置:
        (IO口初始化略....)
         WDTC|=0x10;
         CLKCON |= 0x04; // 外部晶振打开
          XTALCFG |= 0x01;  // 选择外部高频晶振
          CLKOUT = 0x03;// 选择外部时钟xtal_clk 输出位
          CLKSWR = 0xf0; // 选择外部高频RC为系统时钟
          CLKDIV = 0x01; // 1分频

        // Time0配置
        TCON  = 0;
        TCON1 = 0x01;
        TMOD = 0x00;
        TH0 = 0xFC; // 125us
        TL0 = 0x18;
        ET0 = 1;
        TR0 = 1;

void TIMER0_Rpt(void) interrupt TIMER0_VECTOR
{
        if(++R_u8add10ms>=80)  //  10ms
        {
                 R_u8add10ms=0;
                if(++R_u8Input_1s>=100)
                {
                        R_u8Input_1s=0;
                        if(++R_BeijingTimeS>=60)
                        {
                                R_BeijingTimeS=0;
                                R_BeijingTimeM++;
                                if(R_BeijingTimeM>=60)
                                {
                                         R_BeijingTimeM=0;
                                        R_BeijingTimeH++;
                                        if(R_BeijingTimeH>=24)
                                        {
                                                R_BeijingTimeH=0;
                                                R_BeijingWeek++;
                                                if(R_BeijingWeek>7)
                                                {
                                                        R_BeijingWeek=1;
                                                }
                                         }
                                 }
                        }
                 }
         }
}

网友A:
既然用上了外部晶体,那么准不准就不是单片机能管的事情了。

网友B:
晶振的精度都是标准测试环境下测量的,实际使用时,与环境温度,电路设计,和MCU的匹配等都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