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电池供电时,会烧mos管呢?

楼主:
1.接直流电源MOS管Q10,Q11的温升都正常。
2.用电池供电时会烧MOS管,后来用测仪器测试MOS管有4ms温度特别高有100多度,但是直流电源5V就没有这个问题。每次都在装电池后就会出现。
3.负载为步进电机,如果不接步进电机就不会有这个问题。
目前只知道用电池负载装了步进电机就会使得MOS管温升很高。有哪个高手能帮忙说明是什么原因,一直搞不懂,咋回事。

网友A(2022-10-30):
电池多少V没说。
分析可能的远因:5V电源供电时,MOS的Vgs足够所以Ron够小,MOS功耗小。
电池供电时,可能Vgs在临界状态,MOS导通不彻底,Ron较大,MOS功耗自然大。

网友B:
除了楼上说的,电池内阻很低,瞬间电流很大,瞬间过流过热。这个图不清晰,看不清管子型号。

网友C:
设定直流源的电流电压后,就峰值电流了,而电池会根据负载的要求输出,有可能你在那么一段时间负载过大导致的

网友D:
直流电源有限流功能。电池可能不限,或者限流点比直流电源限流点高。
你得换个大点功率的PMOS。或者把负载那个几千μ的电容减小一倍。

网友E:
MOS管开关与电感之间加个储能电容,这样MOS承受的脉动电流峰值应该要小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