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太网芯片] CH579M以太网MQTT连接阿里云测试

楼主(2022-10-30):
实验遇到了个小坑,阿里云平台设备保活时间为30秒~1200秒,不在这个范围则会返回CONNACK 02错误报文,无法连接服务器!

楼主(2023-01-30):
"passwd"是根据"clientId"hmacsha256加密方法加密出来的
"clientId"中参数的介绍详见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73742.html

楼主(2022-10-30):
由于阿里云平台提供的是域名,需要将DNS例程移植进来

网友A:
一旦入了阿里这个mqtt入口,就会发现必须用阿里的整个体系. 数据在他们体系内流转成本低, 一旦出来.接口收费死贵

网友B:
这个是什么坑?有具体实现的代码吗?

只是配置参数要设到30秒~1200秒

网友C:
阿里云的连接需要的密码是怎么实现的呢?

在阿里云平台注册设备,会有密码

网友D:
定制topic的时候,阿里云是否会返回数据呢

会

网友E:
CH579M的通信速度怎么样

MQTT通讯数据量很小,你说的速率可能和网速有关

网友F:
CH579M可以通过无线网络实现连接吗

不能吧,支持BLE和以太网连接,不支持WiFi

网友G:
可以通过AT指令进行配置吗?mqtt的通信速度怎么样

M0内核单片机,需要程序,不支持AT

网友H:
连接阿里云如何解析返回的数据呢?

透传

网友I(2023-01-05):
mqtt效果怎么样

网友J:
怎么发送heart连接呢?

CH579例程中有的哦

网友K:
超出保持范围,肯定是要被剔除来的。

网友L:
我都是使用的esp8266连接,有这个固件可以使用 。

网友:
在有效连接的时间内,固定时间发送数据给阿里云就行了。

网友M:
阿里云的秘钥是怎么计算出来的?

有调试工具,稍后整理一下发出来

网友N:
配置阿里云的时候,连接方式选择的不对,是否有问题?

网友O:
这个mqtt最大传输数据是多少个?

网友P:
这个能够传输图片的吗?

网友Q:
阿里云是有IP地址的,你查查看。

网友R:
现在的阿里云都是要收费了,以后不会有公共测试平台了。

网友S:
这个mqtt协议还是比较好用的。

网友T:
mqtt的最大传输数据是多少?

网友U:
可以做http上传数据的吗?

网友T:
这个怎么对数据进行校验?

网友M:
沁恒提供了相关的库函数了吗?

有的

网友V:
使用at固件开发的吗?

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