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资料]
ACM8615 内置DSP、I2S数字输入20W单声道D类音频功放IC

楼主(2022-10-30):
概述
ACM8615一款高度集成、高效率的单通道数字输入功放。供电电压范围在 4.5V-21V,数字电源是 3.3V或者1.8V。在 8 欧负载下,输出功率1×21W @1% THD+N.

ACM8615采用新型 PWM 脉宽调制架构,根据信号大小动态调整脉宽,在保证音频性能前提下,降低静态功耗,提高效率,另外防止 POP 音的产生。

拓频技术的应用可以大幅降低 EMI 辐射,在功率和喇叭线长一定的范围内,可以用磁珠替代电感方案,从而优化成本和电路面积。

ACM8615高度集成了多种音效算法。内部模块可以独立控制,左右通道也可以独立控制。内部集成数字、模拟增益调节,信号混合模块,15个 EQ 和 5 个 post EQ,3段DRC等多个独立模块,可实现多种音效。例如高低音补偿等功能可以通过这些模块实现。

ACM8615 内部集成ClassH动态升压控制功能,结合外围DC-DC升压模块,为电池供电系统提供了一种提高效率和降低功耗的新方案。

特征

灵活电源配置

-供电电压范围 PVDD: 4.5V to 21V

-DVDD 和 I/O: 3.3V 或1.8V

输出功率

-1×21W, 单声道输出(8Ω, 20V, THD+N = 1%)

-1×26W, 单声道输出 (8Ω, 20V, THD+N = 10%)

出色的音频性能

-THD+N ≤ 0.04% at 1W, 1kHz, PVDD = 12V

-SNR 信噪比 112dB (加权)

- 超低底噪 ≤ 35uV(加权)

-超低静态电流:18 mA

-效率:90% (8Ω load at 12V)

数字音频接口

-I C 可选 4 个通信地址

-I S, 左、右边对齐, TDM 音频格式

-3 线数字音频输入

-采样 32kHz, 44.1kHz/48kHz,88.2kHz/96kHz,176.4kHz/192kHz,

-SDOUT 数字音频输出支持回声消除 – 支持 1.1 / 2.1 系统回声消除

集成音效算法

-数字/模拟增益调整

-集成DC滤波器

-左右通道输入信号路由

-左右通道独立具备 2×15个 BQs ,另外加 2×5 个 post BQs 加强音效调节

-防爆音的压缩器前后调节音量,动态维护音频处理中的数字余量

-3段DRC,时间延时接口结合后端均衡器,实现平滑的多段音效控制

保护机制

-FAULT 状态输出

-OCP 过流保护

-OTP 过热保护

-UVLO 过压欠压保护

-数字音频时钟检查

应用

便携式音箱: 蓝牙音响、拉杆音响智能音响,智能设备;家庭音频: 电视、家庭影院;Soundbar, 条形音响,桌面音响;笔记本电脑、台式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