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拆解音乐中央主机

楼主:
      #申请原创#    @21小跑堂
      碰巧一个机会,淘了件故障多房间音乐系统主机,简称中央主机,看着像是一个功放,没什么用处,自己也不会修,看着外观还不错,应该是件不错的东西,可以发挥自己的动手能力---拆解。
      若是能拆出一个变压器,和一些功放管,还可以用来做个线性可调电源之类的,最初就是这么想的。
      先上个系统性能指标的图:

      第一印象看外观,我对这个外观还是比较满意的,纯铁盒,比较重,密封也很严,但是没看到撕毁无效标签,应该是机子比较久了。

      先上个电,看看故障到什么程度,启动界面卡在了开机画面上“WELCOME”,字很大,等了几分钟,也不见往下走。

      前面板比较简单,一个点触式按键,一个LED灯,USB接口,带触摸的的显示屏。

      一侧有两个散热风扇,发热应该很严重,线性功放的话,效率会比较低一些,整机600W,实际输出没有这么大。

      两侧和后面的螺钉还是不少的,都有螺纹胶,比较专业。打开盖子,里面有一层灰,清理干净,然后拍照。

       一个很大的环形变压器,给整个系统功放部分提供电源,功率放大部分由一个铁壳罩着,应该是为了提供风道,也能起到屏蔽的作用吧。一侧就是控制板了,大板叠小板,里面的线看着也不怎么规矩,所以光看外表是不行的。

        这应该是个路由器板,看着像是B-LINK 8路交换机,从电源线的接口来看,应该是买的交换机,拆的板卡,对于这台中央主机的价格来说,这点成本不高,自己开发,反而研发成本高,还不一定可靠。

       这些小板上有一颗ARM芯片,没有丝印,封装LQFP176引脚,外部扩展有线网络、东芝NAND FLASH、采样率转换器,FLASH芯片为TC58NVG1S3ETA00,2Gbit容量,采样率转换器为AK4127。AK4127是一个立体声数字采样率转换器SRC,输入采样率范围从8kHz到216kHz,输出采样率从8kHz到216kHz,系统可以采用非常简单的配置,因为AK4127具有内部PLL,并且在从模式下不需要任何主时钟。AK4127适用于连接不同采样率的应用程序,如高端汽车音频和DVD刻录机。                      一共有三个这样的小板子,最多扩展6个。

       主体控制板上,一颗商业级FPGA芯片EP2C8T144C8N,两颗ARM芯片。这么多ARM芯片,系统控制也算是复杂。Altera的Cyclone系列芯片已经发展到五代了,这颗还是第二代的产品,也就是2005年发布的型号。

       FPGA驱动3颗AK5385,24位192kHz二通道ADC,正好连接的是外部3路音频输入口。

       打开功率部分的铁罩,里面是一个很长的散热片, 下面压的是功率放大管,有两颗STA309A驱动芯片,从这颗驱动芯片上可知,这是D类功率放大器。本以为还可以拆出几颗大功率三极管呢,这次看是没戏了,散热片就不用拆了,下面压的是STA518这样的四路功率半桥芯片。四路功率半桥芯片后面是LC滤波器,电容使用的是铝电解电容。

       从这些器件上分析,总体的控制结构如上图,这应该是一个比较老的方案了。ARM芯片随制程的升级速度已提升很多,轻松上GHz,而且可以多核。

网友A(2022-10-31):
如果能维修好,并分享一下过程才是王道。

网友B:
好复杂啊,

网友C:
一直显示welcome,固件丢失?

发新帖 本帖赏金 10.00元(功能说明)我要提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