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 AM62x处理器的SPI总线怎么用

楼主(2022-10-31):
SPI是一种高速的、全双工、同步的通信总线,并且在芯片的管脚上只占用四根线,节约了芯片的管脚,同时为PCB的布局节省空间,提供方便,正是出于这种简单易用的特性,现在越来越多的芯片集成了这种通信协议。
TI AM62x处理器拥有4路SPI以及1路QSPI,丰富的SPI接口可以同时接多个设备,飞凌OK6254-C开发板的NOR Flash就接在了OSPI(QSPI)总线上。
一、SPI的工作流程和时序
在介绍AM62x的SPI之前,我们先来了解一下SPI是如何工作的。通常SPI通过4个引脚与外部器件相连:
MISO:
主设备输入/从设备输出引脚。该引脚在从模式下发送数据,在主模式下接收数据;
MOSI:
主设备输出/从设备输入引脚。该引脚在主模式下发送数据,在从模式下接收数据;
CLK:
串口时钟,作为主设备的输出,从设备的输入;
NSS:
从设备选择。这是一个可选的引脚,用来选择从设备。
SPI的工作流程是这样的——
主机先将NSS信号拉低,这样保证开始接收数据;
当接收端检测到时钟的边沿信号时,它将立即读取数据线上的信号,这样就得到了一位数据(1bit);
由于时钟是随数据一起发送的,因此指定数据的传输速度并不重要,尽管设备将具有可以运行的最高速度;
主机发送到从机时:主机产生相应的时钟信号,然后数据一位一位地将从MOSI信号线上进行发送到从机;
主机接收从机数据:如果从机需要将数据发送回主机,则主机将继续生成预定数量的时钟信号,并且从机会将数据通过MISO信号线发送。
SPI工作时序图如下:
二、AM62x中SPI总线的特点
在AM62x这款芯片中,TI将SPI的MISO与MOSI设计为d0和d1,哪一个作为输入,哪一个作为输出,是由设备树中的ti,pindir-d0-out-d1-in= <1>来设置的。
默认这个属性值为0,即d0是输入,d1是输出。当为1时,d0为输出,d1为输入。
三、AM62x的SPI应用
1. menuconfig配置
将这个该项选中,SPI驱动将编译进内核中。
makemenuconfi
DeviceDrivers ->
SPIsupport ->
Usermode SPI device driver support
注:在飞凌OK6254-C开发板中,已经将SPI驱动编译进去。
2. 设备树配置
01. 选择需要使用的spi,这里我们用spi0,节点为&main_spi0;
02. 将该节点所用的引脚复用为相应的功能。
03.描述节点的属性,具体配置项的功能见注释。
3、编译烧录
在源码路径下输入以下命令
没有报错即为编译成功。
将源码路径下的image中的OK6254-C.dtb放到开发板的/boot目录中,重启开发板。
4. SPI测试
将spi0_D0和spi0_D1短接
重启开发板后,在/dev目录下看到多出两个spidev设备。
使用我们的测试程序

网友A(2022-12-30):
SPI属实是很好用的一种串行总线,调试起来也比较容易,其实使用逻辑分析仪就基本能抓到协议,很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