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437+dp83848+freertos+lwip不连接

楼主(2022-10-31):
自己做的板子437VM + dp83848 + 911105A, 采用了MII方式,用了官方0082/0103/0104都测试过,(改了IO和MII模式),测试结果统一一个现象:
能接收到其它设备发来的信息,也能解码判断包,例如ARP等都能分出来,也能执行返回程序,例如另一台PC要ARP,仿真跟踪也能执行返回/发送程序,但另一台PC机就是收不到数据
请问各位这可能是什么原因?所有IO口都量了,没有断线和短路之类的,IO口配置应该也没有问题,对着手册看了5/6遍了,挨个引脚对原理图PCB手册用万用表量了

网友A:
可以参看AT32F407/437 EMAC接不同PHY配置方法,该demo已支持83848
https://www.arterytek.com/downlo ... rent_PHY_V2.0.2.zi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