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RD8G403的eeprom是否是扇区擦除呢?

楼主(2022-10-31):
RD8G403的128 bit eeprom是否是扇区擦除呢?还是可以支持按位读写呢?手册上说的不是很详细。

网友A:
按位写就可以,不需要擦除的操作。
写bit就覆盖掉了原来的内容。

网友B(2023-02-07):
eeprom不是按字节操作的吗

网友C:
eeprom没有扇区的吧。

网友B:
使用flash吧。

网友D:
这个好像不能操作 。

网友E:
EPPROM不需要擦除操作

网友F(2023-03-09):
不是按照eeprom删除的。

网友G(2024-03-05):
可以通过编写简单的代码来尝试读取、写入和擦除EEPROM的不同部分,并观察结果。

网友H:
参考RD8G403的官方数据手册

网友I:
要看具体的EEPROM型号

网友J:
参考技术手册或数据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