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NTC测温线路上的上拉电阻的精度选取该怎么看

楼主(2022-10-31):
(无正文)

网友A:
这个首先得先看你的应用精度要求啊,然后才是设计精度与器件选型精度结合来分析。

网友B:
先找NTC 规格书 找到阻值温度表,
系统定义的测温范围,精度
供电电压,AD口采集电压范围
分压比 就可以了

网友C:
选温漂小的。
其他阻值误差靠校准。

网友D:
1%即可,NTC的精度不高。

网友E(2024-03-23):
一般情况1%精度的电阻即可满足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