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启动PTP时间戳功能后,网络就ping不通了的问题

楼主(2022-10-31):
原先网络都能够ping通,但起用了下面代码后,网络就ping不通了。NewState为ENABLEvoid ETH_PTPTimeStampCmd(FunctionalState NewState){
  /* Check the parameters */
  assert_param(IS_FUNCTIONAL_STATE(NewState));

  if (NewState != DISABLE)
  {
    /* Enable the PTP time stamp for transmit and receive frames */
    ETH->PTPTSCR |= ETH_PTPTSCR_TSE;
  }
  else
  {
    /* Disable the PTP time stamp for transmit and receive frames */
    ETH->PTPTSCR &= (~(uint32_t)ETH_PTPTSCR_TSE);
  }
}

网友A(2023-11-13):

你好,请问你解决了吗?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