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什么?国民离线烧录器NS-LINK-PRO支持在线仿真了

楼主(2022-10-31):
总所周知,国民的离线烧录工具和在线仿真工具是分开的,大家一般都使用的板载NS-LINK或者使用自己购买的仿真工具。最近买了国民的最新离线烧录工具NS-LINK-PRO,试了下是否支持在线仿真,居然也支持,也就说新版本工具将离线烧录和在线仿真功能二合一了,这点确实方便了许多,初期开发调试和批量试产都可以使用同一工具,再也不用分别购买了

楼主:
使用也很简单,只需要连接3.3V(注意不是VT脚哦),GND,CLK,DAT,在keil工程选择为CISMS-DAP Debugger即可
重点注意:初次使用需要打开上位机进行固件更新(可能旧的固件不支持,我也是升级了固件后才可正常仿真)

网友A:
离线烧录器还可以在线仿真,那确实挺方便的

网友A:
这个烧录器在哪里卖

网友B:
那不是二合一了,方便多了

网友C:
哈哈,再也不用切换过去切换过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