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训啊!设计时一定要看芯片的勘误手册

楼主(2022-10-31):
本人设计了一块核心板,配置如下:
MCU:GD32F470II;
SDRAM:W9825G6KH
NANDFLASH:W29N01HV
SPIFLASH:W25Q256
LCD:RGB888
    当初选择F470II,因为无货暂时用GD32F450IG替代(嘉立创有货)。板子做出来后分别调试完SDRAM、TLI_LCD、NANDFLASH。将这三部分组合后发现SDRAM与NANDFLASH冲突。折腾好几天也没解决,查GD32F45X勘误手册发现:
                                     SDRAM controller can not be used time-shared withother EXMC controller.
悲催啊!不知道GD32F47X这个问题解决了没有。国产替代很难呀!

网友A:
去年还没有这个勘误手册,当时也是GD32F450, EXMC上同时挂载SDRAM和NAND,死活就是调不好,后来放弃NAND,使用贴片型SD卡了。一直以为是程序没调试好或是布线有问题,没想到会是芯片的问题。

网友B:
估计这方面技术不好突破,如果是新批次的芯片,还有这个问题,估计还没解决。

网友B:
用一些特殊的外设,确实要提前了解一下,要不容易半途而废。

网友C:
你可以换一个ST的芯片试试,说不定也有这个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换一个ST的芯片试试,说不定也有这个问题。

记得几年前STM32F429写NAND的时候会闪屏,后来的新批次(好像是丝印3)的没有这个问题了。

网友D:
哈哈,我以前踩过一次坑,所以勘误手册是我必看的芯片资料。

网友E:
这个确实是个大坑,避坑其实也不容易。
大概率都是白读。
一大堆无关的信息中找出和自己有关的,耐心和时间都是考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记得几年前STM32F429写NAND的时候会闪屏,后来的新批次(好像是丝印3)的没有这个问题了。 ...

原来用的是STM32F767不存在这个问题。目前设备要求国产化替代,选来选去也只有GD32F450IX/470IX功能上勉强够用。没想到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记得几年前STM32F429写NAND的时候会闪屏,后来的新批次(好像是丝印3)的没有这个问题了。 ...

可能后面解决了这个问题。

网友F:
感觉你们做的项目都挺复杂啊,我做几年了,MCU的就是IO,定时器,串口之类的

网友G:
还TM有这坑,怪不得兆易的板子都不带NAND。

网友H:
所以勘误手册就是一份避坑宝典

网友I:
攻克这方面的芯片难题很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