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软件IIC驱动0.96OLED从F103到F429出问题

楼主(2022-10-31):
使用软件IIC驱动0.96LED屏,在STM32F103没问题,但是在F407就不显示了,咋回事

网友A:
可能是时序问题吧,两个MCU主频不一样。

网友B: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C:
是时序问题吧

网友D:
软件IIC移植一般是没有什么问题的,看看波形图吧。

网友E:
我估计是引脚配置没配置好,仔细检测一下引脚配置

网友F:
可能是时序问题吧

网友G:
软件IIC应该没什么问题

网友H:
可能引脚没配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