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M系列振弦采集模块如何更新固件解锁更多功能

楼主(2022-10-31):
VM系列振弦采集模块如何更新固件获取更多功能

固件升级
更新固件存在一定风险, 可能导致设备无法使用,请慎重操作。
BL4VM 是预置于 VM 系列振弦模块内的一段程序,可以完成基于 UART 的固件下载。
通讯速率:固定为 115200bps
固件程序:扩展名 hwf 文件
下载工具: BLDown.exe

1.准备工作
( 1)检查模块是否具有 BootLoader 功能使用任意串口工具,通讯速率设置为 115200bps确认模块上电时是否输出“BOOT LOADER FOR VM V1.0.0” 信息。
( 2)固件程序文件 从网站下载需要的固件程序文件,扩展名为 hwf
( 3)固件下载工具 从网站下载 BLDown.exe 程序
2.开始固件更新
( 1)加载固件文件
打开 BLDown.exe,点击【程序文件】按钮,选择要下载的 hwf 固件程序文件。加载成功后,状态栏显示固件文件的基本信息。

( 2)选择端口开始下载
选择与模块连接的 COM 端口,通讯速率保持默认值 115200bps。将模块与 COM 端口连接并保持模块为未上电状态。点击【连接端口】按钮,在 5 秒内给 VM 模块上电,固件下载过程自动开始。

( 3)当下载进度 100%完成后,重新给模块上电。

固件版本 V3.52
修改固件版本号为 V3.52_2201009。
增加了电子标签测量功能。 WKMOD.[12]用于控制是否使用此功能
新增状态位 STATUS.[13],用来表示是否检测到了电子标签。
增加了电子标签信息读取指令$RDDT=1,2。
增加了寄存器 89(多通道电子标签状态)

最新固件增加的电子标签,就是智能传感器识别模块,有了这个电子标签,所有的振弦采集仪都直接可以读取传感器的所有信息(传感器型号、量程、K值、编号等,如厂商  品牌: 型号: 类别:应变计  量程:0.000-1500.000uE  编号:206012  线长:2M 线圈:1 初始频率:2102Hz 传感器实时数据:信号幅值00%信号质值00% 数值-18.19uE物理量直接算出, 频率2092.1 频模4376.93 实时 温度 25.2'C 等),再也不用担心传感器上面的纸质标签丢失损毁等,再多的传感器,直接就可以读取出来。用上了就再也回不去了,实在是太方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