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G45x] N32G45x 窗口看门狗(WWDG)使用

楼主(2022-10-31):
窗口看门狗(WWDG)

时钟源:APB1时钟/4096

功能:7位递减计数器,具有上下限(0x7F~0x40),当计数器小于0x40时产生复位,另外只能在计数器小于设定的窗口值才能对计数器重装载。

计数时间:PCLK1=36MHz
预分配 计数频率(Hz) 步进时间(ms) 最大计数时间(ms)
2^0 = 1 8.789k 0.113 7.28
2^1 = 2 4.394k 0.227 14.56
2^2 = 4 2.197k 0.445 29.12
2^3 = 8 1.098k 0.910 58.25

软件配置流程:
1. 配置 RCC_APB1PCLKEN.WWDGEN[11]位使能 WWDG 模块的时钟
2. 软件设置 WWDG_CFG.TIMERB[8:7]位来配置 WWDG 的预分频因子
3. 软件配置 WWDG_CTRL.T[6:0]位,设置计数器的起始值。需要将 WWDG_CTRL.T[6]位设置为 1,以防止在启用后立即复位
4. 配置 WWDG_CFG.W[6:0]位配置上边界窗口值
5. 设置 WWDG_CTRL.ACTB[7]位使能 WWDG
6. 软件操作 WWDG_STS.EWINTF[0]位清除唤醒中断标志
7. 配置 WWDG_CFG.EWINT[9]位使能提前唤醒中断

配置代码: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WWDG初始化
*/
void WWDG_Initial(void)
{
    /* Enable WWDG clock */
    RCC_EnableAPB1PeriphClk(RCC_APB1_PERIPH_WWDG, ENABLE);
    /* WWDG clock counter = (PCLK1(36MHz)/4096)/8 = 1099 Hz (~910 us)  */
    WWDG_SetPrescalerDiv(WWDG_PRESCALER_DIV8);
    /* Set Window value to 80; WWDG counter should be refreshed only when the counter
      is below 80 (and greater than 64) otherwise a reset will be generated */
    WWDG_SetWValue(80);
    /* Enable WWDG and set counter value to 127, WWDG timeout = ~910 us * 64 = 58.25 ms
       In this case the refresh window is: ~910 us * (127-80) = 42.77 ms < refresh window < ~910 us * 64 = 58.25ms */
    WWDG_Enable(127);
}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WWDG测试
*/
void WWDG_Task(void)
{
    /* Check if the system has resumed from WWDG reset */
    if (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WWDGRST) != RESET) {
        /* WWDGRST flag set */
        printf("\r\n reset by WWDG \r\n");
        /* Clear reset flags */
        RCC_ClrFlag();
    }

    /* Enable WWDG and set counter value to 127, WWDG timeout = ~910 us * 64 = 58.25 ms
       In this case the refresh window is: ~910 us * (127-80) = 42.77 ms < refresh window < ~910 us * 64 = 58.25ms */
    while (1) {
        /* Delay */
        DelayMs(50);
        /* Update WWDG counter */
        WWDG_SetCnt(127);
        /* Toggle LED */
        GPIO_ToggleBit(GPIOA, GPIO_PIN_8);
    }
}

网友A:
高于窗口上限喂狗也会发生复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