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及执行机构驱动] 为什么3D打印机电机驱动没有编码器?

楼主(2022-10-31):
很多十字坐标系统,比如点胶机,3D打印机,步进电机驱动都没有装编码器?
而且网上发现,编码器比步进电机还要贵。
别人是怎么进行精确位置定位的呢?难道不进电机不会存在卡住失步吗?

网友A(2022-12-08):
打印机这种低速运动,只要控制策略没有问题,步进电机一般是不会失步。
至于存在卡住这种机械问题的话,即使有编码器的伺服电机也无济于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