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现在怀疑JLINKV11不行,那么需要买V9吗

楼主(2022-10-31):
我要买JLINK  V9试试吗

网友A:
可以,先买一个试试,不行在退货嘛,注意买哪种兼容5V电压的jlink,与店家沟通清楚或者产品上面明确标有支持电压范围到5V。

网友B:
一直用的JLINKV9,感觉挺好用的。JLINKV11多了什么功能?

网友C:
JLINK V11不能用?应该是向下兼容的啊!

网友D:
jlink9跟11好像没啥差别啊

网友E(2022-12-20):
jlink11不是应该向下兼容的嘛,是不是不兼容5v啊

网友F(2023-01-21):
我是jlink edu v11版本,尝试了很多办法,也没有仿真成功,提示no sw device found

网友G:
如果是该版本的jlink电压兼容问题,可以尝试一下jlink9啊,打不了7天内退货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