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信息] N32G43x进入stop2模式后,功耗偏高的排查方法

楼主(2022-10-31):
这种情况,除了需要反初始化ADC模块,还需要将JTAG的GPIO关闭上下拉,PB4和PB5默认是JTAG,需要手动关闭哦

网友A:
PA13和PA14呢,也会影响功耗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PA13和PA14呢,也会影响功耗吗

悬空不会

网友B:
硬件没问题,就是一些引脚状态的问题。

网友C(2025-01-12):
3V供电, 在bootload中上电启动后和在RTOS APP应用中,进入STOP2前都是一样配置GPIO都为开漏输出低,但功耗表现不一样:
1.bootload中进入STOP2后,在170ua左右, rtos中进入STOP2,功耗20ua
2.bootload中,如果不使能RCC_APB1_PERIPH_PWR进入STOP2,在400ua左右,这个开不开启直接有差别很奇怪

强调下IO状态bootload裸机运行 和 rtos进入stop2的IO状态配置一模一样,这个芯片是否还有其他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