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市电并联电容不会短路吗?

楼主(2022-10-31):
(无正文)

网友A:
因为C1有容抗:Xc = 1 / (2*pi *f *C1) 不等于0,因此,不会短路。

网友B:
fuse就是防止任何器件包括这个电容在内的短路问题的。

网友C:
怎么就认为C1会短路了?因为电容通交流隔直流?电容对交流来说也是容性负载,后面那个器件是共模滤波器。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因为C1有容抗:Xc = 1 / (2*pi *f *C1) 不等于0,因此,不会短路。

正解

网友E:
C1 安规电容
后面是共模电感,一般1-10mH

网友F:
022uF电容的容抗较大(7.23K),不会短路。
当然,你并一个10000uF的电容,那就相当于短路了(容抗0.159欧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