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G03x] N32 ADC状态切换注意事项

楼主(2022-10-31):
AD, ADC, dc, BLE, BSP
    在一些应用场景需多次切换ADC工作状态,反复开关ADC,不能仅操作ON位ENABLE或DSIABLE,也需要确认ADC状态,判断是否ADC状态切换完成,才可进行下一步操作。
Ø  ADC上电
ADC第一次上电时,需等待PowerUp 过程完成,可以通过查询ADC_CTRL3 里面的 RDY位确认是否上电完成,然后进行ADC校准。
  N32G45x系列,ADC上电操作,以ADC1为列:  /* Enable ADC1 */  ADC_Enable(ADC1, ENABLE);  /*Check ADC Ready*/  while(ADC_GetFlagStatusNew(ADC1,ADC_FLAG_RDY)  == RESET);     N32G43x/N32L4xx系列,ADC上电操作:  /* Enable ADC */  ADC_Enable(ADC, ENABLE);  /*Check ADC Ready*/  while(ADC_GetFlagStatusNew(ADC,ADC_FLAG_RDY)  == RESET);     N32G03X系列,ADC上电操作:  /* Enable ADC */  ADC_Enable(ADC, ENABLE);  /*wait ADC is ready to use*/  while(!ADC_GetFlagStatusNew(ADC,  ADC_FLAG_RDY))  ;

Ø  ADC下电     通过清除 ON 位可以停止转换,并将 ADC 置于断电模式,在这个模式中ADC 几乎不耗电(仅几uA)。
ADC下电时,用户需查询ADC_CTRL3 里面的 PDRDY 确认是否下电完成,才可进行下一步操作。
       在 ADC DISABLE 的时候默认都是 PowerDown 模式,这个模式下只要不断电,不需要重新校正,校正值会在ADC 自动保持。为了进一步的降低功耗 ,ADC 有一个深睡眠模式,会在 ADC DISABLE进入深睡眠模式, ADC 内部的校正值会丢失, 需要重新校正。

N32G45x系列,ADC下电操作,以ADC1为列:

/* Disable ADC ADC1 */

ADC_Enable(ADC1, DISABLE);

/*Check ADC Power Down  Ready*/

while(ADC_GetFlagStatusNew(ADC1,  ADC_FLAG_PD_RDY) == RESET);

N32G43x/N32L43x/N32L40x系列,ADC下电操作:

/* Disable ADC ADC */

ADC_Enable(ADC, DISABLE);

/* Check ADC Power Down  Ready */

while(ADC_GetFlagStatusNew(ADC,  ADC_FLAG_PD_RDY) == RESET);

Ø  低功耗模式下唤醒
当芯片从低功耗模式唤醒后,需要重新复位ADC模块时钟,再进行初始化配置,否则会影响ADC的采样精度。
  N32G45x系列,低功耗模式下唤醒后,ADC反初始换配置,以ADC1为例:  1.反初始化ADC时钟:ADC_DeInit(ADC1);  2.ADC初始化配置;  3.使能ADC进行校准     N32G43x/N32L43x/N32L40x系列,低功耗模式下唤醒后,ADC反初始换配置,以ADC1为例:  1.反初始化ADC时钟:ADC_DeInit(ADC1);  2.ADC初始化配置;  3.使能ADC进行校准

网友A(2022-12-27):
您好,我想请教您一个问题。
我在使用问国民N32G45X的ADC多通道软件触发采样时,精度非常不理想。采样率设置是满足要求的,请问你觉得还有哪些可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我想请教您一个问题。
我在使用问国民N32G45X的ADC多通道软件触发采样时,精度非常不理想。采样率设 ...

有可能信号本身就存在波动,可以用示波器测量一下;或者可以增加采样周期测试一下

网友B:
反复关闭开启ADC,测量抖动很大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反复关闭开启ADC,测量抖动很大噢。

反复关闭是需要配进行多次校准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