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L4xx] 用Systick实现精准延时文件分享

楼主(2022-10-31):
实际应用中,会经常用到延时,这里分享一个N32L40x系列采用内核的滴答定时器实现精准延时的一个.c文件分享吗,如附件。
(N32G43x/N32L43x系列亦可使用)

网友A:
这里的延时都是什么级别的?有ns级别的吗?

网友B(2023-04-15):
N32L40x延时如何不影响其他程序

网友C:
delay函数是如何计算延时的

网友D:
怎样用定时器设置延迟函数

网友E:
怎么利用SysTick 同时做us和ms延时?

网友F:
使用SysTick定时器做延时

网友G:
systick 延时时间怎么计算的?

网友H:
Systick定时器。常用来做延时,或者实时系统的心跳时钟。

网友I:
可以实现毫秒级别和微妙级别的延时。

网友:
两种方案,简单粗暴的直接用for循环:for(int i=0;i<1000000000;i++);循环次数自行调试,试出大概的值就行 第二种,精准延时,通过SysTick系统计时器来实现

网友C:
怎么实现Systick做一秒钟延时不占用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