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下载] 使用JINLK读取芯片寄存器状态

楼主(2022-10-31):
附件文档为JLINK读取芯片各个寄存器状态
目的:产品售后分析时,用于定位异常点;便于快速分析问题;

网友A:
这个文档挺有用的

网友B:
这个调试的时候看寄存器就好了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调试的时候看寄存器就好了呀!

如果遇到死机情况,想查看某些变量情况;直接读最方便;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遇到死机情况,想查看某些变量情况;直接读最方便;

单片机死了,也可以直接看吗?它连接JLink时会复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