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BUCK电路输出为什么是正弦波

楼主(2022-10-31):
仿真一个BUCK电路,测的VL已经是占空比50%的方波了,为什么输出是正弦波,求解答

不知道所用的IC是什么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uH电感你用来仿真1KHz的?你这是谐振了,算算LC吧,应该谐振在5KHz左右。
换频率吧,100KHz你就可以看见 ...

知道问题原因了,感谢

网友B:
开关频率1khz,lc网络截止频率:1/sqrt(10e-6*100e-6)/2/3.14=5k。5次以内的谐波基本滤不掉。改电感值

网友A:
10uH电感你用来仿真1KHz的?你这是谐振了,算算LC吧,应该谐振在5KHz左右。
换频率吧,100KHz你就可以看见不错的方波了。正常情况,10uH电感,会用在更高的频率。
知识点不扎实,起点倒是不低,直接上同步整流版本的BUCk线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关频率1khz,lc网络截止频率:1/sqrt(10e-6*100e-6)/2/3.14=5k。5次以内的谐波基本滤不掉。改电感值 ...

感谢,知道原因了